台达VFD-M变频器出现CF3主要是哪里坏了?

楼主(2010-06-14):
请教各位大侠,台达VFD-M变频器出现CF3主要是哪里坏了?

网友A:
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。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,还不行就返厂维修或找专业变频器维修点。

网友B:
换互感器,也许管用

网友C:
电流传感器损坏。返厂维修吧

网友D:
我这边修的M系列这种故障的不少了,通病,原装传感器估计个人很难采购
千帆过尽,方知其味

网友E:
霍尔元件机率很大。这个毛病是台达的通病,网上不少介绍有空看看吧!

网友F(2010-08-01):
传感器损坏,建议送厂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