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关于FX2N-1PG

楼主(2010-06-14):
请问FX1N-24MR的PLC可以和FX2N-1PG连接控制步进电机么?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.谢谢/

网友A:
可以吧, 这个好像是定位模块吧

网友B:
PLC也要2N的

楼主:
脉冲不是由FX2N-1PG产生么,FX1N-MR只是控制信号的处理,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哦,那位大哥有过类似的例案可以给看下么?

网友C:
可以,这是定位模块,脉冲由定位模块发出的,不用换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