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怎么用S-300的PLC控制温度与模拟量输出?

楼主(2010-06-15):
各位大侠,小弟以前用200的做工程,大一点的就用几台PLC做主从通信,用是可以用,但觉得太麻烦,所以想改用300的小型号312和313C来代替这种控制模式,不知是否可行,另外,点数为入80点出80点,模拟量为入6点出12,温度热电偶点为入12--16点,小弟现不会使用300模拟量点,和温度采集和PID输出,请各位指点!江湖救急!!!

网友A:
温度PID可以使用FB58,这个西门子有官方的中文教程,模拟量输入请参考西门子S7-300模板规范手册。
上述手册都可以在西门子官网下载……
Regards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大侠指点,模拟量是看了,应当没有问题,温度FB58这个事,我想问下,是不是我的程序中要下安装这个功能块,系统好象没有自带这个东东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