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 CQM1 CPU41-V1 无法与电脑连接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0-06-15):
OMRON CQM1 CPU41-V1 与电脑无法联接,
模块有:PA203 、OC222 、OC222 、OD212 、IPS01 、AD041
编程电缆:CQM1-CIF02
编程软件:CX-Programmer 7.3
连接电脑上电后表现为:各模电源指示灯亮,但CPU41-V1 的ERR/ALM 灯亮而COM1灯不亮。
请问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硬件坏了,

楼主:
OMRON 上接口是:PERIPHERAL
电脑上端口是:COM1

网友A:
可以修改一下端口,检查一下波特率。

楼主:
楼上的老兄,麻烦再指明白一点,小弟刚接触这东西,很多东西都不懂,
你说的端口指的是电脑上的另一个COM2吗? 波特率是不是就是设置那个拔密开关。
还有就是CX-Programmer 7.3里没有CQM1这一类型,是不是跟这软件有关

网友B(2010-07-17):
论坛里这么多高手怎么不帮忙解答一下,
可能是太简单了!CX-Programmer 7.3为试用版,里没有CQM1的。

网友C:
网络类型设置为Toolbus

网友D:
1:DIP开关设置不 正确
2:端口不正确

网友E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