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无法与PLC连接

楼主(2010-06-15):
各位大师,我现在有一台PRO-FACE的触摸屏GP2000,无法与三菱的PLC连接,出现02;FF ,如何解决啊,

网友A:
检查通讯线,GP2000的通讯参数设置。GP2000的通讯参数除了需要在编程的时候设置外,还需要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的。在系统设置后,断电重启生效。

网友B:
同意上面说法

网友C:
看看设置的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