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M1AR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5):
我公司日本人从日本带来1台CPM1A的PLC。可我不懂为什么把COM端和输入点接上为什么输入点灯不亮。把里面程序输入点强制,灯也不亮。输出灯是亮的。是不是COM端有问题,还是其他有问题。

网友A:
看看使用说明书吧!COM和输入点应该是24V电

网友B:
肯定是你在输入端和COM端没有加入24v电压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C(2010-10-29):
输入端的COM接自带24V的正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