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6-15):
安装好了三菱GX Developer 7 编程软件,但打开时出现系统启动失败,请重新启动Windows,请高手指点,怎样打开使用此软件。急急急!!!!!!!

网友A(2010-12-15):
希望我的经历对你有用:我用的是V8.25的,也是先装ENVEL,再装的主程序。安装成功后,打开或新建都不行,出现一个8位数的错误代码。询问师傅,他说我装的是简版的系统。花5元拿回一个新系统光碟,重装后OK。

网友B:
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下,在安装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