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组态王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5):
组态王与s7-200联机,能否用usb转串口做物理com口来联机,请高手指点。
我Q:782088924

网友A:
应该可以吧,先做个485的,然后用个485转232,最后加个usb转串口的。

网友B:
PC机USB口,连USB-232模块,连232-485模块,最后接至S7-200 PORT0,完全可以。

网友C:
可以的,但不是很稳定

楼主:
我用PPI联机,不行?与加密狗有关吗

网友A:
应改是可以的!跟加密狗没关系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