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5):
家圆的朋友好:我遇一奇事,触摸屏上装的报警灯是用PLC的Y点触发的.当Y没输出时而灯却亮后来断开Y点灯还是亮.为什么DC24V的灯只有正没有负也亮呢.请大家分析下其中的原因.

网友A:
是不是要清除内存啊

网友B:
引用楼主我爱工控于2010-06-15 21:41发表的 一报警灯问题 :
家圆的朋友好:我遇一奇事,触摸屏上装的报警灯是用PLC的Y点触发的.当Y没输出时而灯却亮后来断开Y点灯还是亮.为什么DC24V的灯只有正没有负也亮呢.请大家分析下其中的原因.

我个人感觉楼主说得有点模棱两可,能把问题说得详细点吗?

我可能不大明白楼主的具体意思,但我还是想说 直流24V指示灯有正极 无负极 居然还亮  (可能有回路) 那为什么不尝试着把正极作为断开点呢?

希望能帮到你...

网友C:
用個電表測一測迴路接線~問題不大 ?<0

网友D:
引用楼主我爱工控于2010-06-15 21:41发表的 一报警灯问题 :
触摸屏上装的报警灯

这句话就够迷糊的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既然灯亮那么肯定是有电流通过,检测外部线路是否有短路呢?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,问题已解决.原因是可能管内的线绝缘损坏引起的Y线有感应电.换用了一条备用线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