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6):
LED为6寸,现用PLC直接驱动七段LED!
但是!不怎么亮!
为呢使它能足够亮!打算加一段驱动电路!但不知道怎么做!怎么样用PLC驱动它!
希望有经验的朋友!告诉我一下!
非常感谢!

楼主:
七段LED图片如下:

楼主:
LED为共阳!

网友A:
引用楼主ldbboy于2010-06-16 14:37发表的 高手帮帮忙!关于LED七段译码管用PLC驱动的问题! :
LED为6寸,现用PLC直接驱动七段LED!
但是!不怎么亮!
为呢使它能足够亮!打算加一段驱动电路!但不知道怎么做!怎么样用PLC驱动它!
希望有经验的朋友!告诉我一下!
非常感谢!

直接用指令 SEGD, 串接合适的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就可以了, 前提是要占用7个输出点, 可以显示 0-F。
这个可以做简易报警代码,用这个理论上可以做很多报警代码了。间隔为3秒闪烁,故障代码显示为逐位0.5秒显示

楼主:
非常感谢!
wsir123 你好!我想问你一下!七段显示管直接用PLC加串接电阻驱动可以吗!
怎么我做出来只有一点点亮!
看上去好暗! 我用的是24V接1K的电阻!
我想问的是:是不是七段显示管要用功率之类的东西放大一下才足够亮啊!
谢谢!!!!

楼主:
请知道的师傅教一下!

网友A:
可以每个段串接,也可以在公共端串接,一般是每个段10ma左右,你自己用个固定的加可调的电阻看着亮度调节试试吧。几年前做过简易报警代码,具体的都忘了。你的这个这么大的,用24vdc,不用另加其他驱动的了。

网友B:
你串小一点电阻试一下,

楼主:
wsir123 非常感谢你!
libo 非常感谢你!!
!我也不知道行不行!我的那个大是因为要挂在拉上!给大家看的!怕看不清楚!

网友C:
根据数码管电压要求,不串电阻看一下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D:
数码管的电压都是5V的  必须有个驱动电路才能让它亮  驱动和数码管是配套的  昨天买了一套  花了15块    串电阻都不行

网友E:
一般LED单个的电压为1.5V,电流为5mA。如果做大了字体那它必须串/并若干个LED的方式,楼主你所说它已经标定了电压24V,那就需要通过试验来确定电流值。简单点可以通过电位器(变阻)串联调整;同时串联电流表观察实际电流值。

网友F:
加IC,2003的端口可以达到500MA,我能帮你们,你们谁能帮我呀.............wosoko88@163.com,QQ:1554082488

网友G:
共用的那个极不要窜电阻,其余的都窜,你可以按照13楼的方法来选定电阻的阻值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意见!
我今天做呢一下!串呢一堆电阻!效果还过得去!
按照”taipi-k“的方法我也试呢!“汇荣铝业 ”的方法是蛮有道理的!
最终我还是采取“WWCWWC”“工控学子”的方法:串接电阻调电位器的方法!电流只调到3.5亮度还可以!

楼主:
图片如下:

楼主:
看上去好像不怎么亮哦!

网友H:
学习了谢谢8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