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PM2*和CPM2*-S*用哪个版本的软件?

楼主(2010-06-16):
附件
如题。谢谢!
我用的软件是CX-Programmer5.0
另请问带“*”的是表示什么啦?谢谢!

网友A:
直接选取CPM2*-S*按确定就可以编程序了.

楼主:
请问带“*”的是表示什么啦?谢谢!

网友A:
那只是高一级CPU而已,没有什么的,PLC选*是在这个系列中有多种不同的CPU型号的PLC.

楼主:
多谢swqe3r的热心回答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