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的故障

楼主(2010-06-16):
手上有台丹佛斯的VLT5011的变频器,老是报接地故障,对照说明书,上面说是电机线或电机有接地的地方,但是将电机线从变频器上撤掉,还是报接地故障,有时变频器带电不工作,等一会他也报接地故障,我觉得是变频器有问题,请教高手老师变频器究竟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兄弟换一台变频器吧.

网友B:
轉速PID 比例增益 (SPEED PROP GAIN) 这个参数多大呢?
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
QQ:2631001081
Emal:strong20671713@163.com

网友C:
可能变频器里灰尘太多。以前我遇到西门子变频器类似问题!

网友D:
你把参数14-50关掉,如果不行的话,电机线用屏蔽线,两端屏蔽层都接地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E:
变频器IGBT输出有接地故障。

网友D:
5楼的,我这儿13台DANFOSS变频器同时上的,其中有5台一直时断时续的报接地问题,应该不是IGBT问题吧,如果时间长了里面有灰尘的话,电路板放电引起接地问题有可能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F:
三键组合初始化试试!

网友G:
我需要vlt5011一台,谁有

网友H:
变频器接地,看看变频器那个模块最接近散热板,拆开看看。

网友I:
如果确认外部线路没问题,那就是IGBT或输出线路太长(超过50米)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变频器IGBT输出有接地故障。

网友K:
有两个方法你试一下, 把变频器拆开用酒精棉做表面简单清洗,后用吹风机吹干,上电试一下, 再不行就在设置里面将检测接地功能关掉即可

网友L:
楼主你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,当时我们公司有一台VLT5000的变频器(37KW),也是不定时的报接地故障。后来经专业维修公司检查为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互感器故障(共有三个,其中一个有问题),因找不到原装备件,花了好几千元换了一个替代品,可用了不到半年又出现同样故障,后来就没有修了,买了一台新机。故我建议最好是重新买一个。

网友M:
就是变频器的问题

网友G:
修好没有?有多余的7.5kwvlt5011吗?

网友N:
13楼说的现象比较符合你的机器,丹佛斯的电流互感器确实容易出故障,尤其是环境不好的话!建议检查一下环境,高温、潮湿、腐蚀等!采取对应措施,加强防护!(喷PCB绝缘漆等)3只互感器坏一只,可以直接去掉不用(前提没有使用矢量控制)!

网友O:
模块有问题了,建议换了

网友O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