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老师编码器怎么接线呀?

楼主(2010-06-16):
我这里遇到内密控型号为AEW2-8-GC的绝对编码器,有12根线。
请问师傅们这12根线分别的功能?与PLC怎么接线?

网友A:
内密控编码器AEW系列 新型号AEW2系列是一款薄型绝对值编码器 高可靠性格雷码输出
1、 外型尺寸:Ф38*38
2、 轴径:Ф6/D型切口
3、 输出码:格雷码负逻辑
4、 分频率: 64(6bit),256(8bit),
5、 电压:5-12v或24v
6、 输出形式:开放集电极输出
7、 最高响应频率:5kHz
8、 最高转速:6000r/min
9、 保护等级:IP50
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