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

楼主(2010-06-16):
新手求助一个问题,我在一个程序上看到有一个指令是ALT,我是新手不知是什么意思,请教大侠解答一下

网友A:
交替输出指令,LZ不看手册吗?
Regards

网友B:
ALT 是交替指令,比如LDP XO OUT ALT Y1 按下X0 Y1得电, 再按下XO Y1 失电,再按下X0 Y1又得电,这样可以理解了吧,还有有问题么

网友C:
看来手册没有被重视

网友D:
懒人有傻福,园子高手多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懒人有傻福,园子高手多
经典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F:
交替输出,看看手册就找到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懒人有傻福,园子高手多
说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