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
siemens数据线混用问题

楼主(2010-06-16):
1、用WINCC FLEXIBLE软件给屏TP177下载程序时,用200适配器,没有问题。如果用PROTOOL软件给屏下载程序,可否用200适配器?
2、用300适配器可否给200PLC下程序?
以上问题听说过,但不知正确否,
请有条件的做下,看否可行?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A:
如果是有西门子原装的,完全可以。。。。

网友B:
1、Protool不支持TP177,你怎么下载呢?
2、只有原装S7-300的USB编程电缆,才可以混合使用。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