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s7-200指令问题

楼主(2010-06-16):
vw500,vw501
vw502,vw503这能这样编程吗

网友A:
可以,但是非特殊要求不要这样分配地址,因为VW是16位数据寄存器,如VW500,其中包括了VB500和VB501两个字节,用了VW500,再用VW501的话会发生地址重复使用的现象,非特殊要求不要这样分配地址!

网友B:
语法上又没有错。他这样用,肯定是有特殊的用法的。

网友C:
同意楼上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