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反接制动吗?

楼主(2010-06-16):
我们厂是专业生产摩托车内胎的,所以开炼机很多。55KW以下的电机大都是星三角起动反接制动。75KW以上开炼机大都是电磁抱闸制动。可是电磁抱闸制动不是很灵敏,特别是时间长了不去调节跟本起不到作用。所以对操作工特别不安全。本人想改反接制动又因电机大可能不安全,不知道那位高手有没有用过?。如果改成能耗制动的话,不知效果可好,75KW电机改成能耗制动 直流那部分有没有成套装置的大概要多少钱?如果那位高手这样改过?可否相告?多谢!

网友A:
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,买一个自耦调压器或者控制变压器、整流桥、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(根据电机功率定)然后在控制上改造一下就可以了,当主回路接触器断开投直流进去,延时时间达到设置值(经验值)自动断开。
后面继续顶!

QQ:1792595232

网友B:
本人觉得反接制动不是很好,尤其是那么大功率的电机,可以用直流加电容制动(纯属个人建议)

楼主:
反接制动虽然能量损耗大,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敏度高,特别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,如果操作工手不小心被胶片带进去,按下急停电机会马上反转两秒,这样安全性特高。我觉得特别适合开炼机作制动。我们厂55KW的全都用这种方法。抱闸跟本没有用,操作工如果发现手给带进去再抱闸制动的话已经来不级了,肯定会压到手的。75KW电机反接制动不知道那位高手用过或者在那里见到过~?

网友C:
75KW电机启动用那种方式?如果用的星角,那么反接制动也可以用的

网友D:
有变频器吗

网友E:
用变频器不就解决了吗??

网友F:
橡胶轮胎厂的开炼机没有用变频控制的,属于冲击变负荷的。
这么大的功率,很少有用反接制动的,不过用直流能耗制动,倒是可以的。
75KW的,功率还算小的。
大点的185KW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,使用的还是抱闸。如果是有料的话,停止了,开炼机的辊会马上就停止的。
抱闸是正常的时候释放状态,急停了,通电吸合,延时松开。
只要经常检查抱闸的电路就行了,机械间隙部分,1----2年都不用调整。

网友G:
机械部分的抱闸足够灵敏也可以

网友H:
75KW的电机反接制动。太大了吧!制动确实是个难题,你可以想一下,工程师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到制动的问题,反接制动成本比抱闸低很多,为什么还要采用抱闸呢?就是因为反接对机械损害很大,而且惯性也不好控制,如果可以采用能耗制动,不过成本很高,效果于抱闸差不多,不过抱闸可以在电机失电的时候可以牢牢的制动,比如天车,塔吊,都是采用抱闸,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见出什么故障

网友I:
反接制动是利用改变电动机电源的相序.使定子绕组产生与电机绕组旋转方向的磁场.因而产生制动转矩的制动方法.
反接制动,一般都用在小于10KW以下的小容量的电机., 楼主你的电机功率比较大.应该要三思而后行咯.

楼主:
各们大侠放谢谢你们跟贴,这么大的电机我也觉得也不行。可老板为了省钱不买抱闸,非让我接反接制动控制。我今天把控制电路改一下,试了一下,反接制动也行。虽然电机,电路,接触器也没出什么问题 。但反接制动是直接起动的2倍电流。这样的话一年下来,也是相当费电,可老板不听也没办法。也只能照办。大不了,费他的电,烧他的电机。

网友J:
直流能耗制动可能用得上同行,把时间电流控制好就行

网友I:
按照国际电工(IEC)规定.:直流能耗制动只能用在小于20KW的电动机.反接制动用于小于10KW的电动机.但是规定归规定.只要调整适当.多用电,也无所谓,就是了.
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K:
用变频器啊,还省电
自学

网友L:
反接制动不理想,不可用。最原始的方法最有效,就是浪费人力。

网友M:
反接制动不可取,能耗制动不经济,抱闸制动才经济比较可靠,机器不光是来用的,检修保养共重要。

网友N:
这么大电机反接制动?等着断轴或打碎其他机械部分吧
饿米豆腐

网友O:
只要经常检查抱闸的电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