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6-16):
各位大侠,小弟刚入门,有一问题求教。如何把dx developer 中的程序转到word中去

网友A:
试试打印到PDF,然后PDF 转word

网友B:
PDF如果带有图形的话,那么转换为Word后,将惨不忍睹,基本上想自杀的心都会有。
实际上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做,使用截图软件进行截图,然后在Word中插入图形。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