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新手求助

楼主(2010-06-17):
我在一个程序上看到的,这个NO MO怎么打上去的,这些是什么意思啊?望高手解答一下,谢谢

网友A:
这个触点不是写入的,是程序自动生成的,比方说,你写了一句输出MC N0 M0,此时N0不在母线上显示,此时你在写入模式。当你把软件转换为读出模式时,N0就显示在母线上了。MC 与MCR为主控指令,成对使用,图中X1合上,X1断开时执行从MC到MCR之间的指令,否则这段指令不执行,而直接跳至MCR指令以下的程序。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