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Y10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

楼主(2010-06-17):
三菱QY10可以直接带接触器吗 以前都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 可我看着好像可以输出220V 那就是可以带接触器吧,有这样用的说下啊

网友A:
QY10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型的,当然可以直接接接触器,我经常这样接,当然如果中间加了继电器会保护好些哆

网友B:
当然可以,Q/A系列的Y10模块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的,用的时候最好在前面加一相FU这样可以保护模块

网友C:
QY10是继电器输出型,属无源触点,可以带AC220V或DC24V都可以

网友D(2010-10-13):
最好加中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