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7):
我使用的是CPU224CN加一个EM235CN模块,和触摸屏连接,用于称重控制。控制两台配料机。两台配料机各由3个称重传感器(3mv/v)测量。
现在的问题是,干扰非常大,当使用一台配料机的时候,另一台重量显示跳动很大,程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,在线监控也显示输入端跳动大。
下面我把接线情况跟大家说一下:
1.每台配料机的3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线、电源线均并接。
2.1#配料机的传感器信号线接入EM235的A+、A-端口,正对正,负对负。
3.2#配料机的传感器信号线接入EM235的B+、B-端口,正对正,负对负。
4.EM235中未使用的输入端口C+、C-和D+、D-正负端短接。
5.EM235输入端口的PA、PB、PC、PD口均不接线。
6.EM235右下角的DIP开关,1和4置为ON,其余置为OFF。
7.传感器的电源由+24V稳压电源提供。
8.传感器的电源线负极和EM235的M端连接,以消除共模电压。
9.配料机电柜使用三相五线制电源,传感器线缆的屏蔽层在电柜侧良好接地。
10.在系统块的输入滤波器中,将模拟量标签下的采样数改到最大256。死区为0。
11.附近无变频器,称重传感器到EM235的距离为5米以内。
12.CPU224侧良好接地,EM235接地和不接地都没什么明显的效果。
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,问西门子的人也不是太清楚,后来听他们说加了个二极管,效果不错。但是原理谁也不清楚。
希望有有这方面经验的高工指正一下,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二极管有什么特性?单向导通嘛。
没明白:
1、每台配料机的3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线、电源线均并接。
并接事啥意思?
2、二极管在哪里加的?

楼主:
1。称重传感器有5根线,电源正、负,信号正、负,屏蔽线。并接就是,3个传感器的电源正接在一起,电源负接在一起,信号正接在一起,信号负接在一起,屏蔽线接在一起。
电源正、负接24V稳压电源,信号正、负接EM235的A+、A-口。
2。二极管接哪我也不清楚,就是搞不清楚二极管在这个地方起到什么作用。单向导电还是稳压?好象都起不到什么作用,实在搞不清楚。

网友A:
1、三个传感器并接,为的什么?
2、至少也要知道接在什么地方了,才好思考是什么原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三个传感器并接,为的什么?
2、至少也要知道接在什么地方了,才好思考是什么原理吧。
据我所知,称重测量都是由3到4个称重传感器分别放置在3-4个点进行测量,而且信号线都是并接使用。很多称重系统都是这么使用的。原理我不是太清楚。

网友B:
楼主可以在信号的上并一个5UF的点解电容看下,可以减少干扰!

网友C:
这个问题好像不单纯是加二极管的问题吧!!??

网友D(2010-08-14):
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你用的传感器本身质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