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步进电机如何设原点,请高手帮忙啊

楼主(2010-06-17):
我有一台步进电机,带动滚珠导螺杆工作,请问如何将导螺杆的任何一点设成原点,程序要怎么写,我的PLC是三菱FX1S的,热心人帮忙一下哦,我的QQ:504692903,邮箱:
csj800@163.com
,谢谢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高手指教!!!
诚挚感谢

网友B:
一般設置原點sensor,是加置在滾珠螺桿運行的工作table.

网友C:
起点就是原点吧

网友D:
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

网友E:
步进电机因不带编码器,对原点没有固定的定义```
你可以把原点作为起点也行```

网友A:
当然可以把起点作为原点了,但是牵涉到原点复归的问题,还有,跑过极限了的话要原点复归的啊,请问怎么编这样的程序啊?

网友B:
改用SERVO MOTOR 以扭力值設置原點.

网友F:
可以试下不在工作区域的地方装个接近开关,以这个开关来定,你所要的原点,比如回原时,到这个点,再让到你所要的原点,工作中就不再用这个接近开关,

楼主(2010-07-18):
已经处理好,谢谢

网友G:
怎么做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