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10PG中断第二速度定位?

楼主(2010-06-17):
倘若用中断第二速度定位走到目标位置,如何再返回起始位置?
中断X1后走的相对位置值是否会对从零点起始的绝对位置造成影响。

楼主:
目标位置1(#14,#13)设定为相对地址,同时,地址指令BFM#26 b8也可以设定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。
请教:是不是中断定位的时候设定BFM#26 b8为相对位置,再以第一速度定位返回的时候设定BFM#26 b8为绝对位置?
另,我以绝对位置走了+1000个脉冲,以相对位置走了-500个脉冲,这时,再以绝对位置制定目标地址为k0,是否是返回到当初的起始位置0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