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7):
版上大大:三菱伺服馬達-JN系列,使用情況如何?

                 價格是否比MR-J2S系列便宜.

网友A:
没用过这个
三菱

楼主:
是不是太新了,還沒有被廣泛使用.

网友B:
连我都没见过

JN中的N是不是代表任意数字的意思?

那J2  J3 都算JN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连我都没见过

JN中的N是不是代表任意数字的意思?

那J2  J3 都算JN吧?

不是,是新推出[新品]

功能:ONE TOUCH調整:驅動器前面的AUTO押鈕,僅需按一次,伺服既調整完了,[自動調整機械剛性]

         強大的驅動機能:瞬間負載變動,也不會停止裝置且會續運轉.

         KEY比較新的功能,底下還有,懶得KEY了

     最大輸入脈波頻率1M pps

网友C:
新产品,带一个自整定的按键!
大陆这边被上海三菱独霸,所以看不到新的产品,只有在推新品的时候,才会更新软件以及目录!

话说FX3U,都已支持MODBUS了,可卖的“10”开头的新品居然还是05年版的内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新产品,带一个自整定的按键!
大陆这边被上海三菱独霸,所以看不到新的产品,只有在推新品的时候,才会更新软件以及目录!

话说FX3U,都已支持MODBUS了,可卖的“10”开头的新品居然还是05年版的内核

那要抗議一下.應該要同步才是.

網路搜尋MR-JN  目录25.8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