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哪种传感器?
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!

楼主(2010-06-17):
最近发现一设备上的传感器不怎么好用;
传感器在上方固定,靠距离检知瓶盖从底下经过,但是送盖盘有水的时候会造成误检,调整高度及灵敏度效果也不好(随便问下高度调高时,灵敏度会变低吗?),想问各位前辈告知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用的传感器可以代替? 谢谢

网友A:
那就用广电的吧。
广电的是?
下载积分:+1(283276325)

网友B:
你那瓶盖是金属还是非金属.传感器离瓶盖高度是多少
瓶盖是非金属的,传感器离瓶盖大概有15cm左右,有好的建议吗
下载积分:+1(283276325)

网友C:
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什么传感器呢,是光纤传感器吗,还是简单的光电传感器。如果是光纤反射型的不行就换个对射型的应该可以。
是简单的光电传感器,对射的传感器没办法装
下载积分:+1(283276325)

网友D:
你的瓶盖是金属的话可用接近开关式一下

网友E:
楼主所说的传感器应该在基恩士网站上能找到!楼主不妨去哪里看看!!

网友F:
先告诉我们你用的什么传感器,看情况估计是激光传感器,靠反射量的变化来确定是否有物品通过,如果是的话,可以设定一个合适的参数应该可以解决,你可以通过有瓶盖,没瓶盖,有水时的比较,比如是瓶盖时的那个反射量刚好大于没瓶盖的,小于有水的,只是个例子,具体情况还得自己斟酌。提供一个思路参考
少于10字节

网友G:
换个牌子的试试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H:
应该是PET灌装设备,用光纤传感器比较好

网友I:
我會使用CCD檢視[機械視覺],順便把瓶口的狀態一起檢測[,例[缺蓋,瓶口傾斜........]

网友J:
用超音波传感器即可以了,基恩士的也有超音波型的,可以到其官方网站查看一下

网友K:
图尔克啦正版的
用哪种传感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