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7):
哪位大哥有基恩士(KEYENCE) KV STUDIO V5.56中文正式版的编程软件?

网友A:
你说的是不是这个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/02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V STUDIO Ver.5.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恩士股份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keyence.co.jp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KV STUDIO 是一种操作简单、处理功能强的梯形图编程软件。该软件可以实现
高效编程,有效利用梯形图资产。

■KV STUDIO Ver.5 => Ver.5.5 的追加功能
  支持定位/运动单元
  增加参数设置软件 KV MOTION+(设置 KV-ML/MC)

■KV STUDIO Ver.4 => Ver.5 的追加功能
  支持 Windows Vista
  集成了相关软件(MOTION BUILDER、PROTOCOL STUDIO、
  MV LINK STUDIO)

■KV STUDIO Ver.3 => Ver.4 的追加功能
  支持 KV-5000/3000 系列
  单元编辑器功能增强
  并排显示/自动隐藏
  支持 KV 脚本数组
  局部标号
  记录/跟踪
  支持恒定周期模块
  实时曲线监控
  新增指令
  PLC 校验/同步
  局部软元件注释传送范围设定
  打印功能增强
  监视窗口
  增强 CPU 系统设定
  KV-L20V 单元监控器
  扫描时间监控
  强制置位/复位登录/取消
  错误监控器
  高速程序传送
  按模块传送
  邮件设定
  邮件通讯命令编制者
  软元件初始值设定
  文件寄存器设定

■KV STUDIO Ver.2 => Ver.3 的追加功能
  支持 KV-700/KV-10~40/KV-P16 系列
  支持多次启动
  共享 USB 接口
  读取 KZ-A500/350/300 文件
  编辑支持功能增强
  工作区显示改善

■KV STUDIO Ver.1 => Ver.2 的追加功能
  支持 KV 脚本语言
  检索功能增强
  校验功能增强
  编辑支持功能增强

■KV STUDIO 的安装方法
  执行 setup.exe。

■KV STUDIO 的启动方法
  通过“运行”->“程序”-> “KEYENCE Applications”->
  “KV STUDIO Ver.5[CHINESE]”,即可启动。

■相关软件的启动方法
  通过“运行”->“程序”-> “KEYENCE Applications”->
  “KVS Ver.5 工具”,即可启动各相关软件。
  也可以通过 KV STUDIO 启动相关软件。

■卸载方法
  打开控制面板内的“添加/删除程序”,从列表中选择
  “KEYENCE KV STUDIO Ver.5[CHINESE]”,点击“添加/删除”按钮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·Windows 是美国 Microsoft 公司的注册商标。
·Pentium 是美国 Intel 公司的注册商标。
·"EditX: Copyright (C) 1999-2002 by EmSoft, k.k."
·"1998-2003 Codejock 软件,保留所有权利。"
·UNLHA32.DLL 为 Micco 先生提供的免费软件。
·VS-FlexGrid Pro Copyright(C) 2000 VideoSoft Corporation
·其它的公司名称及产品名称分别为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兄弟,那网站都是日文也看不懂,我想找个中文版的,能编程KV-40T的PLC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