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

楼主(2010-06-18):
请问怎样把电机转速R/M转换成线速度M/MIN?并在触摸屏上显示,程序怎样写?哪位大师帮忙点化点化?因为我是自学,所以很多对各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我都不懂,

网友A:
電機每轉一圈夾具所移動的距離乘以轉速,在觸摸屏上用指示條或轉速表都可顯示。

网友B:
网上这些东西搜素一下很多的。

网友C:
取一最小单位时间的转速去乘以60

网友D:
一分鐘顯示數值改變,太久了,可能要把它化成秒顯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