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泰克 求助

楼主(2010-06-18):
有一台PWS6A00T-P联不上PC,是不是要进入编程状态才可以连接,.具体怎么连请求大哥大姐点拔.

网友A:
我在用PWS6600C-P的,连PC时人机要先进入系统目录。PWS6A00T-P我就不太清楚了,应该一样吧。

网友B:
先看后面5,6开关。然后设置屏的系统和PC的串口一致就可了。

网友C:
拨码开关设置要对,只能在开机第一画面才能进去

网友D:
对,要设置拨码开关,检查通讯端口
用专业的编程线,如果没有就按照手册上自己做一根

楼主:
前辈们,能不能具体点,我这是旧机器上下来的,没手册,急呀.(其他做好了,就是连不上屏),拜托了

网友E:
把SW7拨到ON,进入系统目录,然后按CONFIG,进入设置上载和下载端口,选择和你连接的COM口一样就好了,线用RS232就可以了(你选COM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