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谁能把西门子300语言编写的程序转成梯形图

楼主(2010-06-18):
哪位高手能把个程序转换成梯形图?谢谢!

网友A:
首先必须学会用语句格式编程或者读程序,因为西门子的一些功能;功能块都是以语句格式编写。语句格式不一定能够转换成梯形图格式,而梯形图是能够转换为语句格式的。对于语法的要求语句格式比体形图要求低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