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840D频率计算问题

楼主(2010-06-18):
求助高手帮忙,840D在选择NCU时需要的参数,如系统响应时间,处理周期等相关参数。还有在计算需要的主频是要考虑的因素。

网友A:
不是理解楼主的问题。给一个NCU配置表看看是否是需要的。图片怎么不能上传了。 请参考西门子840D的系统配置手册。

楼主:
在选型的]时候遇到的问题是:NCU573.5和NCU572.5这两个有啥区别。在840D配置手册中好像没这两个的型号。现在我就知道U572.5主频为400MHz,用的PLC是CPU317-2DP。在选择NCU时都需要考虑那些因素。

网友A:
NCU573.5与NCU572.5的PLC是一样的,都是S7 317-2DP。应该看看西门子840D的简明调试手册。这本书有详细的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