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这个是什么元件,有什么用处?

楼主(2010-06-18):
在一台设备上看到的,可以把编码器的线连接到它上面,这个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舊型號
http://www.rhymebus.com.tw/cn/modules/Download/Download.php

网友B:
ACE-11是宁波中茂生产的无记忆型多控制器,
可由远方控制变频器的激活、加速、减速、停止,但于停电时无自动记忆运转频率之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