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系列PLC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?

楼主(2010-06-18):
对于一个两相步进电机如何用PLC 控制?且准确定位?

网友A:
Y0 / Y1 可发高速脉冲,用PLSY指令
但FX1N更好

网友B:
FX2N无脉冲口,要加FX2N-1PG

网友C:
Y0 / Y1 可发高速脉冲,用PLSY指令,一个做为前进,一个做为后退控制

楼主:
FX2N-1PG怎么用啊?

网友D:
使用FX1N/1S的做控制比较好,1PG网上有资料

楼主:
定位还是不知道怎么用,可以详细点不啊

网友E(2010-09-25):
FX2N为什么会没有脉冲输出停止指令呢

网友F:
回窑苦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