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异步电机用变频器如何实现同步,我用的是FX2N加4DA模块

楼主(2010-06-18):
我是新手,各位师傅可否传受小弟一下

网友A:
不知楼主所云。。。
那就忽悠一下:
基本对同步要求不高,直接给同一个模拟量,简单调下变频器同步。
稍高些的,一路是主,一路是跟随闭环pid即可。

网友B:
加个传感器吧

网友C:
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出,可以通过设定百分比,如果速度不同要求同步,只有把DA模块细分成0.01HZ用按钮累加了

网友D:
需要加一个检测的传感器。接近开关或编码器

网友E:
不可以把

网友F:
你据说的同步仅是指电机的转速相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