速度控制器

楼主(2010-06-18):
各位高手,请教一下,我想用速度控制器来控制一台电机。速度控制器是台达US425-02速度控制器。速度控制器与电机的连接时通过插头连接的。速度控制器只需要接个电源就可以了。速度控制器后面有六个端子。COM CW CCW AC (两根) TG。其中COM 和CCW原来是短接的。我只接了个220V的电源。地线没有接。为什么通过速度控制器控制电机就不转呢。请高手指点指点啊

网友A:
那个是调速器,上面有个小开关有没有开启,还有就是上面那个电位器是用来调速的,是不是关了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开关我开开了。旋钮也开开了。我怎么旋转电机都没反应啊。

网友B:
COM-----CCW要联线,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垃圾货吧?我们经常用这个东西,其它的不会用,这个还是可以使用的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