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-4AD-TC 和FX2N-4AD-TC有何区别

楼主(2010-06-18):
三菱FX2-4AD-TC 温度模块和FX2N-4AD-TC 温度模块是否一样?FX2-4AD-TC能不能用在FX1N的PLC上啊,请大侠指教,能有手册最好

网友A:
大小不同
FX2體積比FX2N大
如果可以這樣互換,三菱就不用出那麼多系列了.
這是我猜的,看看就好,不用太認真

网友B:
不一样的,首先FX2是三菱早期的产品,FX1N和FX2N都不可以连接的,还有就是精度不一样的

楼主:
了解一下,谢谢大家.

网友C:
FX2和FX2N是两个不同的系列 FX2是很老的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