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
关于伺服

楼主(2010-06-19):
各位大侠:
小弟想弄明白一件事:假如我用FX2N-1PG定位,让原点的位置写入0,那么我手动到我想停的位置,那么#26,#27里的当前值,就是此点相对于原点的脉冲值吧?

网友A:
你已經重複發貼了?不過沒關係.再回答一次
FBM #13 #14 設成現在位置+- PLS數
例:回原點後,現在值為0,是因為FBM #13 #14 0的原固,如設FBM #13 #14 100,原點復歸後,現在值=100.
利用這樣的關係,設成你所要的原點值[建議此方式最好在絕對模式下]

楼主:
太感谢了!
我还想知道的是:
1) 当知道原点的位置为0时,那么其他点的位置也就知道是多少了,是不是看一下#27,#26的值?
2)FX2N-1PG好像没有原点补偿功能?
不好意思,工作需要,请谅解

网友A:
BMF#26 #27是顯示現在位置,所謂其他的點位,是指設定點位吧!
FX2N-1PG是一個簡單定位模組,不像QD75或Q-MOTION,OP可以SHIFT.
可以利用上述方式做OP SHIFT,先測試看看,不行在另行討論.

网友B:
非常谢谢,我要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