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\A增益和偏置

楼主(2010-06-19):
怎样调整它的增益和偏置?能不能具体的说说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机动车原理,增益=加油,偏置=怠速

网友B:
还是没听明白 。。期待回答

网友C:
手册中的偏移和增益有定义说明的,也有图示的
你用的是哪个模块
三菱

网友B:
请教师傅:
增益与偏置当中的 缺省 一词是什么意思
如:零增益 缺省 5V或20 MA
零偏置 缺省0V或4 MA

网友D:
就是出厂设置的意思。

网友E:
增益调节起点数值。偏置调节X,Y值的比例关系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