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考
用力控或是触摸屏显示D数据的时候,怎么样才能显示小数位?

楼主(2010-06-19):
比如我读出来的温度,是27.5度,PLC里面D1的监控值是275,在画面里面要把275显示成27.5,该怎么样处理呢。是程序里面的浮点数转换吗,具体怎么转换过来,请大侠指示
电镀设备自动化

网友A:
你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?我用海泰克、台达的触摸屏,软件中都有选择小数位数的,只要选择1位小数,就能把275显示为27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