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焊机是怎么调节焊接电流的?

楼主(2010-06-19):
请教:电焊机是怎么调节焊接电流的?

网友A:
能过改变铁芯的位置,来改变磁通量,以达到调节电流大小的目的.
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

网友B:
什么牌子什么类型的焊机?交流?直流?动线圈式?可控硅式?逆变式?
是你想通过外围控制焊机电流还是想了解焊机原理?
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

网友C:
楼上的说的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电焊机分成好多类型,所以不能简单的回答。

网友D:
能过改变铁芯的位置,来改变磁通量,以达到调节电流大小的目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过改变铁芯的位置,来改变磁通量,以达到调节电流大小的目的.
铁芯在什么位置,调节电流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