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

楼主(2010-06-19):
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
如何测试两个cpu通讯在plcsim 环境下是否成功

网友A:
plcsim 一般多是只能模拟一个PLC,如何来模拟两个PLC的通讯是否成功。如果有能够模拟二个以上的PLC的plcsim 我想是能够成功的。

网友B:
确认你的PLCSIM版本不低于V5.4 SP3。
开启PLCSIM,选择你的PLC项目1,然后Download。
在PLCSIM中开启新的模拟器,然后选择你的PLC项目2,然后Download。
分别将两个模拟器置为Run,然后开启你的Lad编辑器对程序进行监视。
Regards

楼主:
继续顶上去。。。

网友C:
成功的几率不到,虽然没有用过,不过plcsim貌似只能仿真程序运行,最好找两个实物玩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