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8AD与FX2N-4AD-TC温度控制模块的精度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0-06-19):
FX2N-8AD与FX2N-4AD-TC温度控制模块的精度在控制温度时有什么区别,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.谢谢
QQ:532904130

网友A:
个人感觉测温度还是4AD-TC好点。8ADA太麻烦

网友B:
两种不同的东西。8AD是8路模数转换模块,用于采集外部的电压和电流信号。4AD-TC是K型温度模块,专门采集K型热电偶传来的温度电流信号的。4AD-PT是用于采集PT铂热电阻送出的电流信号。详细的说明书见三菱的特殊模块说明书
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种不同的东西。8AD是8路模数转换模块,用于采集外部的电压和电流信号。
8AD是8路模数转换模块,用于采集外部的电压和电流信号。也可以采集K型热电偶的温度信号呀.
我想知道的是用在温度采集时哪个精度高些?
QQ:532904130

网友C:
精度好象是8AD高

网友B:
都是可以用的,精度都是0.1度。但一般来说,我们都只读取整数度。用所采集到的值除以10来比较。或者用移位截取数据SMOV来获得数据。两种方法都是一样的。但4AD-TC不知道能不能用于普通的电压电流型号的采集。目前还没敢试
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回答.
QQ:532904130

网友D:
8AD的精度和4AD精度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