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林变频器问题

楼主(2010-06-19):
我公司最近买了一台单相(220V)变频器,下接一台三相220V 电机,机器在1HZ到15HZ左右运行,大概运行了2,3小时后,电机不转了,变频器没显示任何故障,其运转信号正常,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会随着电位器调节而变化,电机就是转不动,求各位大侠帮帮忙指教一下,

网友A:
是否电机的问题,因低速下普通电机的散热不好,

网友B:
拿去维修吧,英威腾变频都有这个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