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19):
我用PLC,编码器,结合变频器做个定位控制,机械部分是丝杆传动的,要求是丝杆带动的部件做来回运动,可是由于丝杆和运动部件的机械间隙,在做来回运动时,老是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,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在做PLC程序时消除这一误差?

网友A:
如果是機械誤差,電控很難校正机械误差,還是請機械克服吧!

网友B:
装个位置开关试试看

网友C:
要用专用的丝杆,精度高的话换伺服

网友D:
用变频器,不知有接制动电阻吗?

网友E:
可再加装光栅尺或磁栅尺(如果需要的话)

网友F:
你想做往复机的吧,涂装行业中DISC常用的机构。编码器加日本莱茵的计数器。计数量的输出便是你要的行程。因为该计数器响应频率很快,所以你的往复精度很好,不会出现多跑。
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

网友A:
引用楼主huandasheng于2010-06-19 17:16发表的 求助消除定位控制的机械误差 :
我用PLC,编码器,结合变频器做个定位控制,机械部分是丝杆传动的,要求是丝杆带动的部件做来回运动,可是由于丝杆和运动部件的机械间隙,在做来回运动时,老是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,请教高手有什么办法在做PLC程序时消除这一误差?

請教你的精度要多少?

网友G:
加个补偿,比如你要走1000个脉冲,你可以写1010个脉冲!原理是这样具体你慢慢的去调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加个补偿,比如你要走1000个脉冲,你可以写1010个脉冲!原理是这样具体你慢慢的去调

如果速度任意改變,那又該如何調整?

楼主:
精度不是很高的,毫米就行了,我想用找出机械的间隙误差值,再换算成脉冲,在丝杆反向时,加或减掉这一误差脉冲,不知行不行,有哪位大侠试过的

网友A:
請問一下,速度快慢PLS,誤差量固定嗎?

网友H:
想要消除机械误差的话,最好采用闭环控制,直接检测最后的机械移动部分,旋转编码器或移位编码器,PLC根据采集到的脉冲来计算移动的尺寸,好的移动编码器能精确到0.01毫米,这对于一般的加工来说足够了.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I:
用变频器做位置控制的话精度不会很高的,能够到毫米级就行了,高精度的要用伺服+丝杆,这样的精度可以达到微米,如果用超高精度的伺服编码器,精度可达到0.1微米,我们都在使用这种精度

楼主:
速度不快,编码器是装在减速机输出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