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爱默生EV-2000变频器输出欠压的故障

楼主(2010-06-19):
一台爱默生EV-2000变频器带载几分钟后报E009输出欠压,请问各位该报警的检测方式是什么?如何进行维修?

网友A:
检测负载端的接线是否松动!

楼主(2010-10-20):
首先是带载报输出侧缺相,看了一下变频器输出回路,只有一块带电子互感器的检测板,再无其他回路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为变频器运行中检测到电流异常,或是某相电流异常,被主板检测到并报输出侧缺相。
其次CVD点应为直流电源部分的一个电源监测点,应为检测直流电源部分是否正常。
第三我还是怀疑六路驱动中第四、六回路电流要比其他小10mA,导致运行中偏相,变频器报输出缺相,今天已经更换电容但没有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