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凌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19):
问个三凌的问题啊,下载程序时,老是出现这些了,PLC电源OFF或者复位状态,USB路径有故障,请重新启动程序,是什么问题啊,

网友A:
請把訊息上傳可以嗎?

网友B:
编程线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,PLC是处在上电状态吗?下载程序时是run还是stop状态?

网友C:
有可能是编程线的问题。我在调试设备的时候用老的一根三菱编程线和你是一样的情况,买了跟新的就可以用。用完用表测编程线电阻,老的有内置电阻。新的没有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还有呵 三菱 是日本的 三凌是大陆仿三菱的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E:
最好不要用USB转的线
自学

网友F:
三菱 是日本的 三凌是深圳山寨的。差别大了。

网友G:
应该是编程线的问题。接触电阻大了。换一条。

楼主:
恩,解决了,谢谢大家

网友H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