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T31-ST121-V2屏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6-20):
(1)哪位大侠能告诉我NT31-ST121-V2屏的三个接口分别是做什么用的(PORT A、PORTB、PRINTER)
(2)NT31-ST121-V2如何进行初始化
(3)NT31-ST121-V2屏跟电脑通信用的哪人接口啊。
互相学习

网友A(2010-08-12):
PRINTER是连PLC和计算机用的,其它的两个还没有用过

网友B:
A或者B都可以,我一般用A,也就是9针孔的那种.
初始化可以进去维修模式,进入方法,按左上角(好象是,忘记了,呵呵),进入,第二个菜单,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

网友C:
请到OMRON的FA网站上下载使用手册,上面有详细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