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20):
就是现有的 GT  Designer2的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 能不能编辑GT1000系列的触摸屏画面?

楼主:
如果不能编  那应该用哪个软件啊

网友A:
能编辑GT1000系列的触摸屏
http://www.dianaokj.com/DownloadShow.asp?ID=33

网友B:
可以对GT11系列编程,如果是GT12系列及以上版本,就要用GT  Designer Work3 了

网友C:
可以的, 对应的型号看4楼的图
但GTD2也有好多版本,有些版本没有GT10的型号,有GT11和GT15
如果是GT16 GT12 就肯定要GTD3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64554.html

楼主:
我这个触摸屏是GT1030的  大小和F930一样  说编程软件要2.66以上的版本  现在用的软件里能编1000系列的  但是里边没有GT10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