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20):
各位好,欧姆龙CP1H的USB编程电缆叫什么啊?想去买一根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:
UCB转USB方口的,去有卖打印机的那里买根打印机线就可以了。现在的打印机基本都是用的这种,好的10几块钱。第一次和PLC通信时要驱动,驱动在C盘Program Files\OMRON\CX-Server\USB\Win2000_XP。我的Win7系统没驱动用不了郁闷啊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lcl0904) 热心助人
  • 自学

网友B:
    楼上讲的不全对,win7也可以用的,只是兼容性差了点,灌程序没问题,但长时间监控可能会重启,也可能是个例吧。

网友C(2010-07-24):
    就是USB打印电缆,在WIN7下使用时最好在关电脑后再拔出USB电缆,不然的话会蓝屏的。

网友D:
    一头大USB一头小U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