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下载不进 TD220

楼主(2010-06-20):
如题 求助

网友A:
检查通讯设置及通讯接线

楼主:
通信 我就是9600 7位 都一样的吧 要么我设置错误, 连接线能连上 就是下载不了

网友B:
如果通讯测试是能通讯上, 但下载不了
就是屏坏了
屏的储存卡或者屏的系统软件坏都有可能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