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6-20):
CP1H的输入输出继电器编号地址都一样?那写一个程序,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属于输入部分还是输出部分呢?如图。谢谢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A:
CP1H的输入输出是不一样的,输入是I输出是Q。欧姆龙以前的型号像CPM系列等输入输出都是IR,只是通道不一样的,建议看看PLC的使用手册。上面说的很清楚,不同PLC是不一样的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lcl0904) 有见地
  • 自学
   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B:
    引用楼主lcl0904于2010-06-20 16:11发表的 CP1H的输入输出继电器? :
    CP1H的输入输出继电器编号地址都一样?那写一个程序,怎么知道它到底是属于输入部分还是输出部分呢?如图。谢谢

    编译也能通过  奇怪了

网友C:
    可能是仿真软件出错了!!!